各种材料的焊接性能比较

楼主(2016-08-28):
各位大侠帮忙排出这几种材料的焊接性能顺序。并说说理由。
45#钢 ,08F, 40Cr,6063(铝合金)

----------------------------------------------------------------------------------

个人认为焊接性能从好到坏排列为:

08F>45钢>40Cr>6063(铝合金)

网友:
铝合金直缝,环缝,搅拌摩擦焊毫无压力。连焊缝都看不出,这么说应该排第一了。
看你怎么说了。

网友(点评):
有什么比较科学得方法来比较。

网友:
08F=6063 40Cr,45# 是这样的顺序,一般20钢以上就不焊接了

网友(点评):
40cr与45钢的排序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A:
对于钢材料来说,含碳量越多,越不好焊接

网友(点评):
这句话说的不准确吧,不用考虑其他合金元素?

网友(点评):
这句话没错啊,碳元素是影响焊接性的主要元素,起决定性的。当然大部分合金元素是不利于焊接的,可以折算成碳元素对其的影响,w=w(C)+1/6[w(Mn)]+ 1/5[w(Cr)+w(Mo)+w(V)]+1/15[w(Ni)+w(Cu)],这是公式楼主可参考

网友(点评):
当w<0.4%~0.6%时,钢的焊接性良好,应考虑预热。 当w=0.4%~0.6%时,焊接性相对较差。 当w>0.4%~0.6%时,焊接性很不好,必须预热到较高温度。 参考的网址。http://baike.so.com/doc/5906427-6119329.html

网友(2016-11-10):
引用 网友A:
对于钢材料来说,含碳量越多,越不好焊接

说得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