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挠度如何计算

楼主(2016-08-28):
如题

网友:
首先得符合梁的概念,梁的横向弯曲概念

网友:
用三维软件的仿真。

网友A:
挠度计算:

E 为钢的弹性模量,对于工程用结构钢,单位 N/mm^2.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查找。
I 为钢的截面惯矩,可在型钢表中查得(mm^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挠度计算:

E 为钢的弹性模量,对于工程用结构钢,单位 N/mm^2.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查找。

持怀疑态度

网友B:
用解析法能计算,但是慢且易出错。就是个积分过程。
推荐软件计算,这是计算机擅长的,用cad就能,一分钟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解析法能计算,但是慢且易出错。就是个积分过程。
推荐软件计算,这是计算机擅长的,用cad就能,一分钟 ...

怎么用呢?  求大师指教?  企鹅1506835410

网友C:
      如果要知道个大概结果,可以用材料力学的公式或者8楼提到的软件计算。
      如果想知道较为精确的结果,建议使用有限元软件模拟计算,比如说ANSYS或者ABAQUS之类的。因为,正如3楼所示,你的梁必须是符合材料力学简化条件的梁,梁的长度直径比不能小,梁的截面要是规则的矩形或者圆形,且产生正弯曲。这些简化条件,都会是你的结果与实际结果产生偏差。
       这种计算对于有限i元软件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楼主随便找个软件找个算例模仿一下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知道个大概结果,可以用材料力学的公式或者8楼提到的软件计算。
      如果想知道较为精确的 ...

谢谢前辈指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中各有关于计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