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管路用的法兰如何进行统一?

楼主(2016-08-28):
接到一个任务,要把连接管路用的法兰进行统一,减少种类。感觉晕乎乎的没头绪,国标上不是有选用标准吗,怎么减少种类……求意见

网友:
只能按大外径规格或小外径规格来统一,不可能不同管径用一样的法兰

网友:
管路压力不一样,法兰选择也应该不一样,按直径统一。

网友:
1.先搞清楚你们在用的所以种类,型号
2.先把那些管径一样但结构不一样的统一
3.管径不一样,但接近的看是否可以统一
4.~~~

网友:
你那种晕乎乎没头绪的感觉非常正常合理。仅仅是法兰的规格,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累计一百多个,曾有过一本书,就叫法兰规格标准汇编。仅仅是尺寸规格,你说咋能不晕?

网友:
按相近外径管进行统一,比如某一外径段的管子统一用某一法兰。

网友:
是要增加通用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