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设计

楼主(2016-08-28):
各位大神,有人做过液压缸设计吗?(缸体,缸盖,活塞,拉杆)液压缸设计的注意事项有哪些?谢谢

网友A:
      首先要根据负载大小、特性及安装确认 压力、缸径、杆径、行程、安装距 以及是选用单作用缸、双作用缸、还是多级缸
      计算确认以上后再圆整为标准的缸径、杆径值(不然没有标准的密封件)再校核一下油缸的强度及稳定性(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校核公式)   再根据压力及负载特性选好合适的密封形势及密封件

网友B:
百度里面很多的,真的

网友C:
1.如果你是做液压缸设计,问你的同事,这东西很专业
2.如果你自己要做(1)简单的压力不大,看看手册应该问题不大
                        (2)找专业的液压件厂家,提出你的要求就行

网友D:
做过,但做的比较少。所以目前脑袋里还没有全套的系统的概念。之前做的基本思路也都是按照资料上,一步一步地去做。但做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常识,不要做出来的缸体无法方便得安装,或在安装方面出现干涉等问题。以准则为前提,常识为标准,思想变通为方法。我也是小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如果你是做液压缸设计,问你的同事,这东西很专业
2.如果你自己要做(1)简单的压力不大,看看手册应该 ...

恩恩,谢谢我们公司是做注塑机的,刚毕业学习中,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根据负载大小、特性及安装确认 压力、缸径、杆径、行程、安装距 以及是选用单作用缸、双作用缸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里面很多的,真的

恩恩,我上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但做的比较少。所以目前脑袋里还没有全套的系统的概念。之前做的基本思路也都是按照资料上,一步一步 ...

哈哈,我是新新手,一起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是新新手,一起加油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