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制作需要哪些设备

楼主(2016-08-29):
大家好,请问制作一个电气控制柜都需要哪些设备(包括下料、折弯、焊接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冲床, or 镭射下料or 冲压机

数控折弯机

激光切割机、碰焊机需不需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镭射就是激光切割机,好贵的呢

你这么说的话,还有 氩弧焊,喷涂线,前处理槽,剪板机,等

恩,是的,我就是要全套的设备,大概都有哪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是的,我就是要全套的设备,大概都有哪些?

喷涂那一块不算

网友:
剪板机,折弯机,电焊机,二保焊机,氩弧焊机(各种焊机针对不同的焊接件及工艺选择),气割,等离子切割机,辊筒机等等。。。。这是一些基本配置吧

网友B:
电柜有薄板折弯部分,要折弯机、剪板机;电柜后面和面板上有许多孔,要冲裁,要冲床;可能有焊接部分,所以可能要有焊机;要防锈涂油漆,这个手工也可以。等等。
其实如果只要一个,最好外购一下,顶多自己订造一个自己需要的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柜有薄板折弯部分,要折弯机、剪板机;电柜后面和面板上有许多孔,要冲裁,要冲床;可能有焊接部分,所以 ...

你好,孔可以直接激光切割机割吗?

网友:
这么问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答,配电柜不同工艺不同就要用不同的设备。一台剪板机折弯机冲床手弧焊机不超过10万也能做配电柜。来条萨瓦尼尼的柔性线一两千万也是做配电柜。多数做配电柜的厂家现在要有数控塔冲、激光切割机、数控折弯机、气保焊机等等,

网友:
下料需要数控冲床或者激光切割机;
折弯需要数控折弯机;
焊接需要焊机,看你机柜材质,铝材、不锈钢需要tig焊接,碳钢可以MIG焊接,另外螺柱焊机,CD焊机也可能会用到;
压铆螺钉、螺母需要压铆机;
表面处理、喷涂找外协厂来做吧;
装配线。

网友:
感觉这些设备买下来楼主你不是要做配电柜,是要开一家钣金厂呀。

网友C:
我所在的单位刚好是做钣金的,有:
激光切割机、折弯机、剪板机、氩弧焊机、
压铆机、碰焊机等各种机
还有小台钻、攻丝机、打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所在的单位刚好是做钣金的,有:
激光切割机、折弯机、剪板机、氩弧焊机、
压铆机、碰焊机等各种机

好的,谢谢

网友D:
这儿有好多都是钣金厂的,有需要可以互相合作一把,共赢才是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所在的单位刚好是做钣金的,有:
激光切割机、折弯机、剪板机、氩弧焊机、
压铆机、碰焊机等各种机

请问压铆机是做什么用的?新手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儿有好多都是钣金厂的,有需要可以互相合作一把,共赢才是赢。

不知你是哪里的,近的话有机会到你们厂参观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