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Cr12零件退磁

楼主(2016-08-29):
磨加工后的Cr12零件磁性很强,请教一下,如何给这类零件退磁,不能用加热的方式。

网友A:
  • cr12mov为典型的冷作模具钢。经过淬火和回火后,若没有经过磁化,是不会具有磁性的。

  若是使用过程中,由于外界条件所致被磁化;只有到消磁机上消磁了。

  若不妨碍使用,就使用吧!因为,若是采用退磁热处理,模具相当于全退火。

网友(点评):
专业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cr12mov为典型的冷作模具钢。经过淬火和回火后,若没有经过磁化,是不会具有磁性的。

  若是使用 ...
  •
    问了好几家的退磁器,没有给Cr12退磁的

网友B:
    工件尺寸不知道是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尺寸不知道是扯

600*40*13

网友(点评):
200A交流接触器380V线圈通220V照明电,工件从线圈中间慢慢通过就能退磁,如果线圈发热太厉害,试着调压

网友(点评):
或者买老式彩电消磁器,来回多次扫描,也能退磁

网友:
    有退磁器退磁,退磁器产生交变磁场,逐渐降低工件的磁场强度,直到消退。
还有加热退磁,加热到某个温度(好像是Ac1),保温二小时后,空冷。

网友:
    这个不清楚,我堂弟就是做这个的,你们可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