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轴想获得表面的耐磨硬度怎么处理?

楼主(2016-08-29):
是这样的,最近研发的一个新产品,轴的直径比较小,中间要开长槽,现在用的是A3料,轴加工好了,
但需要表面有点硬度,一般认为的是要氮化,可是人家说氮化了轴就变性了,之前我只知道,模具表面氮化不会变性的。
还有人家的样品表面是黑黑的。我想问下大家,现在怎么处理?

网友:
1.变形不大,看你能不能接受
2.黑估计是表面化学处理了
3.2#是个方法
4.你这A3用法~~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看不到2楼

网友(点评):
2楼被我挤下去了,哈哈

网友(点评):
估计是QPQ表面处理。

网友:
镀硬铬,A3钢做这种细长轴不太好

网友(点评):
有一种黑色的表面处理,不锈钢也可以做,好像只有上海有,做完了非常硬

网友A:
Q235做轴真的好吗?轴重不重要,可以用45号钢用一下;氮化处理是可能有一点变形,换材料估计变形少一点,按你这235估计变形得有几丝吧;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氮化处理前调质和正火处理增大硬度,然而你这235是不能调制的。最终一句话,换45号吧,价格不会差很大

网友B:
表面黑黑的估计是热处理问题了。我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表面粗糙度怎么样?

网友:
还有表面要点硬度?要多少氮化?氮化一般硬度蛮高的吧

网友:
这个,2楼呢????
楼主说轴表面需要硬度,需要多大的硬度呢?

网友C:
表面黑色的是QPQ表面处理。QPQ处理,它是Quench-Polish-Quench的缩写形式。是指将黑色金属零件放入两种性质不同的盐浴中,通过多种元素渗入金属表面形成复合渗层,从而达到使零件表面改性的目的。它没有经过淬火,但达到了表面淬火的效果,因此国内外称之为QPQ工件经QPQ处理之后几乎没有变形产生,可以有效的解决常规热处理方法难以解决的硬化变形难题。该工艺对所有黑色金属材料均适用,从纯铁、低碳钢、结构钢、工具钢到各种高合金钢、不锈钢、铸铁以及铁基粉末冶金件。但好像价格比较高。

网友(点评):
每次看QPQ都像一个表情符号。。。

网友D:
建议改用45号钢,淬火处理。
如果已经加工完成,无法更改,或者表面渗碳,表面高频淬火。

网友:
A3是低碳钢,很多热处理都没法做。一般也不会用作做轴的材料。
如果非要用这种材料,又需要一定表面硬度的话,就表面镀铬,或者渗氮,渗碳。
渗碳和渗氮只有表面很薄的一层化学成分改变,不会影响内部材质性能

网友:
应该PVD靠谱些。工艺成熟且普及。

网友(点评):
是QPQ吧,盐浴处理

网友:
我中心推广的新型表面处理技术替代传统电镀技术,不仅避免了传统表面处理的不足,且各项技术指标都优于电镀层,在五金、机械、化工、模具、电子、仪器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催化液和传统处理工艺相比,在技术上有哪些创新?1、不用电流、降低了成本、成本仅为电镀镍的二分之一,电镀铬的三分之一,不锈钢的四分之一,可反复利用,大大降低了成本。2、易操作、工艺简单、把金属基件浸入兑好的液体中“一泡即成”,需要再加工时不经任何处理。3、无污染,无毒无味,无三废排放,属国家环保产品技术。4、好处理、使用方便;形状复杂的金属基件都能处理。5、硬度大,硬度增强、催化液泡过的金属基件硬度是电镀工艺的几倍。6、不会生锈,催化液浸泡过的金属基件已渗透表皮里面,不起皮、不脱落、而电镀工艺只是镀表面一层,易破裂生锈。有意者请与我联系。赵;微信(电话)13373390620  咨询QQ;33690987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35做轴真的好吗?轴重不重要,可以用45号钢用一下;氮化处理是可能有一点变形,换材料估计变形少一点,按 ...

材料换45井钢,开槽不知道吃的消不。热处理前肯定需要先开槽。

网友(点评):
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改用45号钢,淬火处理。
如果已经加工完成,无法更改,或者表面渗碳,表面高频淬火。

淬火不变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面黑色的是QPQ表面处理。QPQ处理,它是Quench-Polish-Quench的缩写形式。是指将黑色金属零件放入两种性 ...

我这材料目前还A3  准备换成45号钢了。可以用着方法吗?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但45钢可以通过淬火提高表面硬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淬火不变形吗?

淬火变形多多少少会有,只要是热处理没变形基本不错在,涉及到相变。所以楼主去查查怎么样标注槽,列如圆角过度之类的,淬火变形尽可能做到最小,不是精密零件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淬火变形多多少少会有,只要是热处理没变形基本不错在,涉及到相变。所以楼主去查查怎么样标注槽,列如圆 ...

好的,谢谢!我看到人家样品表面是黑色的,所以我们一般会认为是氮化处理过,其实内部韧性也是需要,我想换45号钢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看到人家样品表面是黑色的,所以我们一般会认为是氮化处理过,其实内部韧性也是需要,我想 ...

恩,一般不重要轴可以使用A3,但是关键地方,载荷地方却使用45#,40Cr,甚至更高的钢种,耐冲击材料还用使用高锰钢;楼主可以计算一下强度,大致得出需要的材料;涉及到热处理时,零件外形要注意,尤其是淬火,高频淬火,很容易导致开裂,变形,所以多读书有好处,哈哈

网友:
但是用A3做轴,效果应该不好吧,我觉得45#性能要比A3好很多,价格也相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面黑色的是QPQ表面处理。QPQ处理,它是Quench-Polish-Quench的缩写形式。是指将黑色金属零件放入两种性 ...

网友:
一路看下来,楼主起初的选材的确不妥,A3(Q235)属于低碳钢,轴类零件一般采用45#中碳钢,可以采用调质+高频表面淬火的工艺。

网友(点评):
应该是选材料有误,但也因此学了很多东西,走弯路,看风景。

网友:
45钢调质以后再车,硬度和精度都可以保证(如果硬度和耐磨要求不是太高的话)

网友:
小白来学习,涨了不少知识感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面黑色的是QPQ表面处理。QPQ处理,它是Quench-Polish-Quench的缩写形式。是指将黑色金属零件放入两种性 ...

价格并不提高多少

网友:
应该是涂层,国内的冶金技术不发达,估计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面黑色的是QPQ表面处理。QPQ处理,它是Quench-Polish-Quench的缩写形式。是指将黑色金属零件放入两种性 ...

你这根轴,又不焊接,应该选择45#或40Cr钢,高频淬火,表面就硬了,HRC50没问题。如果采用油淬,可以,但是变形比较大。
气体渗氮,加工费太贵。

网友:
你这张图,没打轴向剖面线,中心应是个圆孔吧,且是盲孔。
2-3毫米直径220毫米深如何加工。说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对不起,我没看剖面图,是长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黑黑的估计是热处理问题了。我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表面粗糙度怎么样?

必要要光滑,达到0.8的级别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但QPQ盐浴处理的表明粗糙度会该变吗?

楼主(2016-09-30):
引用 网友D:
建议改用45号钢,淬火处理。
如果已经加工完成,无法更改,或者表面渗碳,表面高频淬火。

材料可以换的,我也准备用45号刚,但你说的淬火不变形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