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钢工具的发展前景

楼主(2016-08-29):
大家一起聊聊高速钢工具的发展前景?

网友(2016-12-01):
我国目前主要应用的普通高速钢有钨系(以W18Cr4V代表)和钨钼系(以W6Mo5Cr4V2代表)二类,它们虽有通用性大、价格低廉的优点,但总的来说,它们的加工性能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生产要求。而高性能高速钢的出现、研发成功现已使推广应用面愈来愈大,并使切削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目前已经开发出来的高性能高速钢,它和普通高速钢相比其共同的特点是硬度高(常温硬度和高温硬度)、热硬性好,而且耐磨性也较普通高速钢有较大的提高。国外高性能高速钢主要有三类,一是高钴高速钢,二是高钒高速钢,三是高碳高速钢。这三类高性能高速钢中,高钴高速钢由于其加工综合性能良好,因而被广泛采用,如在世界各国汽轮机转子轮槽加工中,枞树型粗、精加工全套铣刀,几乎都采用M42(高钴高速钢价格昂贵,一般是普通高速钢的6~8倍。而由我国独立自主开发研制出来的高性能铝高速钢应该说是一个“新秀”。铝高速钢的成份一般是在W6Mo5Cr4V2(M2)钨钼系高速钢基础上提高了含碳量、添加了1%左右的铝。现国内生产的铝高速钢牌号有多种,其中典型和常用的铝高速钢牌号为501钢(又称M2Al)。它具有以下特点:
常温硬度和高温状态下硬度都高于普通高速钢,在常温下,硬度一般为67~69HRC,最高可达69.7HRC;它在500℃时的高温硬度在62HRC,在610℃时仍可保持在54~55HRC。它与W18Cr4V和M2普通高速钢相比,常温硬度高3~4HRC,高温下硬度要高出6~7HRC,达到含钴超硬高速钢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