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点光源的投影效果?

楼主(2016-08-29):
这个问题,我在百度上找了2天了,都没有突破,只好来这里请教了。
假设我有一个板子,上面有一些孔。板子放在点光源下面,其影子会有一些变形,且随着点光源的角度、距离等因素变化。
我就是想研究这个问题。如果用立体几何的方式硬算当然也可以,但是太麻烦且容易出错。
能不能用 solidworks 来模拟呢?
下图中,红色表示光源(一般是点光源,最好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光源),上面的黑方块是有孔的板子。下面的圆角矩形表示投影平面。我可以调整光源和投票平面的位置,观察阴影变化。

多谢!

网友:
没大神解答,还准备学习一下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那你就添加点光源呗

网友(点评):
好,我来试试看

楼主:
我添加了点光源,图中红色圆点就是。但是影子很模糊,而我已经把其他光源都去掉了,只有一个点光源。我希望影子很清晰。是不是光源参数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添加了点光源,图中红色圆点就是。但是影子很模糊,而我已经把其他光源都去掉了,只有一个点光源。我希望 ...

去哪找photoview呢?

PhotoView 选项卡 - PhotoView 控件

添加 PhotoView 后,PhotoView 选项卡可用。

在 PhotoView 中打开
在 PhotoView 中打开光源。 光源在默认情况下关闭。 同时,启用 PhotoView 照明选项。
PhotoView 明暗度
在 PhotoView 中设置光源明暗度。

PhotoView 选项卡 - 阴影
阴影
在 PhotoView 中启用阴影。
阴影柔和度
增强或柔和光源的阴影投射。 此数值越低,阴影越深。 此数值越高,阴影越浅,但可能会影响渲染时间。要模拟太阳的效果,可试验使用 3 至 5 之间的值。
阴影品质
减少柔和阴影中的颗粒度。当您增加阴影柔和度时,可试验使用该设定较高值以降低颗粒度。增加此设定可增加渲染时间。

楼主:
引用 楼主:
去哪找photoview呢?
PhotoView 选项卡 - PhotoView 控件添加 PhotoView 后,PhotoView 选项卡可用。

 ...

原来插件里就有PHOTOVIEW !!!
好了,我有大概的方向了。

网友:
有专门的光线模拟软件,可以和SolidWorks无缝对接,我以前用过TRACEPRO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我也去试试,学习一招

网友: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