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挠性装配

楼主(2016-08-29):
图示的一个举升平台,转配时让支撑架的角度随上板的高度变化,该如何设置。。。

网友:
感觉你上下转轴都约束好,就能转了
就是一根杆的两头都定义好

网友(点评):
现在装的就是,每次移动需要重新生成杆才变化。。挠性装配应该移动的时候就跟随变化啊。

网友:
1.下板固定,估计是上板缺少约束条件,把上板的前后左右方向也约束了。

网友:
八个支座,需要至少左右各有一个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