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合金的锻件缺陷及原因分析

楼主(2016-08-29):
铜合金锻件的主要缺陷、形成原因
缺陷名称
形成原因
防止方法
“桔皮”表面
HPb59-1等(α+β)两相黄铜的加热温度超过了α+β→β转变温度
加热温度控制在α+β→β转变温度以下
与锤击方向成45°裂口
1、镦粗低塑性难变形铜合金时,变形量过大;
2、终锻温度过低,坯料塑性严重下降。
1、减小镦粗时的变形量;
2、终锻温度不低于规范规定的值。
镦粗毛坯侧表面纵向裂纹
1、镦粗变形量过大,侧表面上产生较大拉应力;
2、加热温度偏高,锤击过重。
1、减小变形量,及时消除侧表面上的不平度;
2、严格控制加热温度,锤击力量要适当(锤击要轻要快)
分层
铸锭或毛坯中心有偏析、疏松等冶金缺陷
增大变形量,使锻件内各变形区均有较大的变形量(ε>15%)
表面龟裂或密集细小裂纹
1、锻件内有残余应力,在潮湿大气或含铵盐大气中引起应力腐蚀;
2、锻后未及时进行消除内应力回火。
1、锻件存放在干燥、洁净的空气中;
2、锻后及时在200~300℃温度回火。

网友:
还没接触过铜合金锻件,多用离心浇铸的。

网友:
比较好的经验资料,学习了。我们也很少用铜合金的锻件,一般用铸造铜件。请问楼主,这个铜锻件主要用于什么地方?

网友A:
学习了,真不知道还有铜合金锻件。
铜合金具有较高的强度、韧性、耐磨性以及良好的导电、导热性能,特别是在空气中耐腐蚀。因此,在电力、仪表、船舶等工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一些要求强度高、耐热、耐压又耐蚀的轴类、凸缘类和阀体类零件都用钢合金锻件来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真不知道还有铜合金锻件。
铜合金具有较高的强度、韧性、耐磨性以及良好的导电、导热性能,特别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