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方的控制尺寸疑问

楼主(2016-08-29):
请看图,为一个齿轮,我们的图纸如图:10#:12+0/-0.1,供方按照11.95+/-0.05控制11#:15+0/-0.1,供方按照14.95+/-0.05控制

1、请问这样可以?是否违背了我们的设计意图?
2、我们的设计意图是不是表示愈接近12上限、越接近15上限越好?

网友:
我也来学习我也来学习

网友A:
在批量生产中,机床设计、夹具设计、量具设计都是这样将公差处理成对称形式来控制精度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对称上下公差值这么控制呢?这样为啥比12+0/-0.1好控制一些?

网友:
当然好啦

网友:
不超出你的公差范围,好干活

网友:
     这是人家干活的尺寸吧。在你公差范围内,就没问题呗。

网友:
我的理解是在手动做切削加工的时候,减差没有加减差好控制,因为加工的时候如果以12-0.1为最终加工尺寸的话,工人会担心切削过量,超过0.1mm而导致尺寸不合格,会故意留余量,留余量就很可能造成最终的加工尺寸是12加差,而以11.95加减差控制的话,即使留余量,加差控制在0.05以内产品也是合格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B:
加工方肯定是按照取中间值±公差来控制其加工的,这样他零件超差的几率小,图纸中15或者12取0~-0.1的公差是按照设计尺寸来的,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是此齿轮装配在某个沟槽内,避让干涉这样来设计的,一个是设计图纸,一个是加工图纸,没有冲突的。其实你的设计图纸也可以标成±这种形式,只不过这样就不能很好的体现设计思路了。以此同理,如果与此零件配合的沟槽应该会标称 15或12 取0~+0.1的公差。

网友(点评):
感谢你的回答。 你的意思是:我们设计标准成15+0/-0.1和12+0/-0.1是正确的,工艺按照11.95+/-0.05和14.95+/-0.05的话也是OK的。 一般加工都是这么转换的吗?

网友:
应该没有违背,加工手段是工艺的问题,只要能够有效保证图纸的尺寸公差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公差带没有改变,一样的意思,生产出来的产品尺寸也完全符合原图纸的公差要求。
应该是对方为了方便加工而改的,而且其实他们改了之后,交货时用您们的图纸来验收就可以了,也不用知会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方肯定是按照取中间值±公差来控制其加工的,这样他零件超差的几率小,图纸中15或者12取0~-0.1的公差是 ...

感谢你的回答。 1、你的意思是:我们设计标准成15+0/-0.1和12+0/-0.1是正确的,工艺按照11.95+/-0.05和14.95+/-0.05的话也是OK的。 一般加工都是这么转换的吗?

2、工艺按照11.95+/-0.05去控制,是不是有可能11.95走上限,也有可能走下限?能控制让其只走下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批量生产中,机床设计、夹具设计、量具设计都是这样将公差处理成对称形式来控制精度

1、你的意思是:我们设计标准成15+0/-0.1和12+0/-0.1是正确的,工艺按照11.95+/-0.05和14.95+/-0.05的话也是OK的。 一般加工都是这么转换的吗?

2、工艺按照11.95+/-0.05去控制,是不是有可能11.95走上限,也有可能走下限?能控制让其只走下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你的意思是:我们设计标准成15+0/-0.1和12+0/-0.1是正确的,工艺按照11.95+/-0.05和14.95+/-0.05的话 ...

人家加工精度在你要求的范围内你觉得不对,说明你标注的公差带不是你想要求的范围,一个工件加工总是有公差范围的,如果你理想是-0.1,可标注为-0.05/-0.15,或-0.09/-0.11,按实际需要的精度要求确定公差带,当然还要考虑加工成本,不能精度越高越好

网友:
加工时忌讳尺寸走极限(检难也很讨厌,比如孔,通规紧过,检验累不累啊),所以工艺上要把尺寸转换成中间值,公差给加减公差,利于生产。

网友(2016-10-10):
第一个问题,加工控制在11.95'和14.95的基本尺寸其主要目的是为啦减少产品报废率。第二个问题从你标的公差看只能看到你要求的事比12和15要小,尺寸走小不走大。实际生产过程中一般会往偏小做而不会有你的上限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