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Simulation 学习 DAY 2

楼主(2016-08-29):
SW Simulation 学习第二课
内容是分析一个L 形的支架上端面被固定(埋入),同时在下端面施加900N的弯曲载荷。
我们希望了解该模型的位移和应力分布情况。
支架的拐角处有一小圆角,与整个模型相比,
圆角半径非常小,我们于是决定压缩它。如图所示。但分析结果证明,这种做法是欠考虑的。
我们希望了解不同的网格大小对最大的位移和最大应力的影响。
我们不是对整个模型的网格划分作精细处理,即所谓的整体网格精细化,
而是对局部应力较大的区域进行网格精细化,称之为局部网格精细化。

分析流程:
1)创建算例
对模型的每次分析都是一个算例。
2)应用材料
指定材料 AISI 304
3)添加约束
添加夹具, 如图示:

4)施加载荷
应用外部载荷,如图示:

5)划分网格
在网格【选项】栏中,启用【自动过渡】选项。
和以前分析的算例一样,使用【高】品质单元划分模型的网格,
保持默认的【单元大小】和【公差】。
在圆角区域应用网格控制,对圆角区域进行网格精细化,将网格控制大小设为0.762mm。

6)运行分析
求解计算模型中的位移、应变和应力,如图示:

7)分析报告
参加附件。

网友A:
太简单了,没什么意思,sw自带的教程都有

网友(点评):
希望楼主能把手工计算过程一并写出来,对比结果,这样做算完美。

网友(点评):
目前只是对照教材做上面的例子,熟悉操作过程,对最后计算结果的数值并不在意。以后实际计算的时候应该会做对比。

网友(点评):
你们不要欺负楼主

网友B:
圆角这类不能压缩,这个以前试过用传动轴,这就是应力集中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简单了,没什么意思,sw自带的教程都有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分析例子,但对于新手理解如何网格划分,如何进行网格精细化控制,还是不错的,不然也不会被选做教程。
老司机可以忽略,这是一个新手学习的必经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角这类不能压缩,这个以前试过用传动轴,这就是应力集中的地方。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确定最大应力值,那么,忽略圆角的存在,以致模型含有一个尖锐的凹角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尖角处的应力是非常大的,甚至是无穷大。如果想了解圆角附近的应力情况,那么不管圆角的尺寸是多么小,都应该在模型中将其包含进来。

网友:
不错,跟着LZ的进度走,更新一期看一期

网友:
基础的基础

网友:
谢谢分享,我是新手,欢迎继续。

楼主:
社区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还请高手多从理论或者实际分析过程进行指教,而不只是“基础、简单没意思“之类的说教。
不喜勿喷,高能的老司机请绕走。

网友:
应力分析还不是很明白,但是还是知道过渡区域、转角、锐角处有应力集中,在此处的网格应更加细密
另外,楼主的精神高尚,教程也很好,thanks

网友:
高手如果有经验传授,请留下痕迹。
没有的话,请不着痕迹的路过。。。。
俺们要学习..

网友C:
这个软件的受力分析非常好,省了我们在机械设计过程中的复杂的计算过程,应该是以后的机械设计的大趋势了,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的受力分析非常好,省了我们在机械设计过程中的复杂的计算过程,应该是以后的机械设计的大趋势了, ...

抽空就学一点,充实一下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确定最大应力值,那么,忽略圆角的存在,以致模型含有一个尖锐的凹角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

SW 的simulation最大优点算是比较直观了。简单的分析用不到这么高级的,太复杂的东西又有更专业的软件来做。定位有点不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简单了,没什么意思,sw自带的教程都有

简单是一回事, 分享是一回事, 态度也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