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出水钻头的出水孔问题

楼主(2016-08-29):
      如图所示,中心出水钻头的出水孔是怎么做出来的,特别是比较长的钻头,而且切削的地方还是螺旋的。问过一些刀具厂家,说是在生产原材料的时候,在材料中放入钢丝一样的东西(当然不可能是钢丝),等做完后,将此钢丝抽出就是形成的出水孔了。没见过,不知说的对不对。有了解的社友请说一下。怎么做出来的出水孔呢?

网友A:
轧钢现场很难看得到,去看一下压铸现场就有答案了。

网友(点评):
层主有图片吗,传一个。

网友:
基本上就是你说的那种方式,粉末冶金的时候就放入两根柱子。

网友(点评):
凝固后还能抽出来吗?

网友:
火花钻孔也挺快的

网友:
比如硬质合金钻头,属于粉末冶金制造方法。
硬质合金钻头在成型的时候在模具头装1到2条线 这样押出来就里面就自带孔或螺旋孔 再烧结切断等一系列加工后就完成了。

网友(点评):
请问层主,里面的线是什么材质,成型后是将此线烧断的吗?也就是此线最终怎么消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轧钢现场很难看得到,去看一下压铸现场就有答案了。

东西都做出来了,你说呢?

网友(点评):
那只能用电火花了。

网友:
火花,不行吧,孔好像也是螺旋的

网友(2018-09-07):
一种铜锡合金的线,直径从0.几到25MM左右,粉料在研磨后制成坯(棒料)之前把合金线一同挤压成毛坯的棒材,经过高温的烧结,大概温度在1200多度,铜锡线自然融化,就变成螺旋的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