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件热处理后不需要检测抗拉屈服等机械性能吗?

楼主(2016-08-29):
假如,某轴类零件为“45#散形板”,先冲压后淬火热处理。
45#钢采购板料会检测抗拉屈服延伸率等机械性能,淬火后机械性能会变化,为什么却只检测“层深DS450HV1 0.5-1.5,表面硬度58-64HRC”??热处理后不需要检测淬火后的机械性能?
(是不是因为不好检测,就用层深硬度去间接反映抗拉屈服等机械性能?)
备注:热处理前检测的机械性能如下,
材质性能:抗拉强度σb≥600Mpa,屈服强度σs≥355Mpa,断后伸长率δ≥16%,端面收缩率ψ≥40%,冲击吸收功Ak≥39J。

网友:
通常来讲都是以硬度来作综合表达,因为基体确定后,相应的金相组织对应相应的强度。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热处理后虽然组织已经变化,但是通过检测硬度简便易行,通过硬度去间接反映材料的综合性能(抗拉屈服延伸率)?

网友:
因为零件图上也一般只标明热处理后的硬度要求,而且硬度是检验金属力学性能的一项重要指标,进行硬度检测兼有以下目的:
1.检验金属的耐磨性,硬度越高,说明金属的耐磨性能越高;
2.判断钢的强度,硬度越高,说明钢的强度也越高;
3.检验机械零件加工后性能是否符合要求,一般热处理后都要检验零件的硬度。

网友:
45#根据你要的毛胚材料状态,材料的机械性能基本就已经定了,你回来再做热处理,要求什么,要自己检,出检验报告。

网友(点评):
热处理后组织都已经变化了,也就是说机械性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为什么说基本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