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规格的轻轨都能承受多大的重量?

楼主(2016-08-29):
现在有个设备需要在两条轨道上行驶,设备重量在1t左右,用哪种规格的轨道?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

网友A:
一吨很轻,选用标准的轻轨GB/T 11264-2012  15kg的就好

网友B:
1.有钱直线导轨都可以
2.没钱普通槽钢一样用
3.按标准就这个GBT 11264-2012 热轧轻轨4.1T的重量随便用,

网友:
用5mm厚的角钢做轨道,最经济,估计承载1吨,应该没有问题。用轻轨P15也应该可以。

网友:
1T对于轻轨型材来说不算重的

网友:
几个轮子落在轨道上,对轨道简化受力分析,算轨道的挠度。

网友C:
一般用18kg,22kg的轻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吨很轻,选用标准的轻轨GB/T 11264-2012  15kg的就好

我现在选择的就是15kg/m的,我想问一下这种规格最重能承受多重的物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有钱直线导轨都可以
2.没钱普通槽钢一样用
3.按标准就这个GBT 11264-2012 热轧轻轨4.1T的重量随便用,
 ...

您说的GBT 11264-2012 热轧轻轨4.1T是哪种规格的,是15kg/m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18kg,22kg的轻轨,就可以了。

这种规格最重能承受多重的物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选择的就是15kg/m的,我想问一下这种规格最重能承受多重的物体呢

就放心用好了,不仅取决于钢轨,也取决于钢轨下面的水泥层

网友(2019-04-24):
12kg的足够了

网友(2019-07-23):
现在有台电动平车需要在两条轨道上行驶,设备重量在15t左右,用哪种规格的轨道?该怎么选择呢?请专家帮忙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