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图示这种现成冷弯型材?

楼主(2016-08-29):
现做一产品需要用到冷弯型材,开模时间长,不知哪家有这种现成冷弯型材?联系QQ:670981945

网友:
这种冷弯型材,好像没有见过,用于什么地方?开模一般一周时间。

网友:
印象中没有这种型材。

网友A:
改下结构不行吗 非得这样不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下结构不行吗 非得这样不可吗???

可以改成直角的,按长边的尺寸

网友:
感觉像铁路车体结构的波纹底板。

网友:
消防车上面都是这种,不过都是厂里自己折弯的,你可以搜下瓦楞板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用折弯机折得出来。

网友:
可以问下做集装箱厂家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