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体加工求助

楼主(2016-08-29):
现在公司有一个项目,要加工下面的一个球体。 图中圆圈位置布置摄像头,灰色点位置为麦克风点位。骨架宽度为4.6mm,厚度为3.4mm。材料为铝合金6061。现在考虑加工中心(分成2个半球),3D打印和激光烧结。麻烦大神帮忙给看看哪种方法可行,加工成本需要多少钱。

楼主:
上面共11个摄像头,64个麦克风。

网友A:
1.加工中心比较费劲
2.三D 打印金属的费用不菲,材质可以考虑的话3D 完美
3.想办法激光烧结吧

网友B:
塑料的不行么?这个很适合3D打印啊

网友C:
加工一个芯模,完成后再把芯模去掉就可以。

网友D:
很有艺术感,给设计者点个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加工中心比较费劲
2.三D 打印金属的费用不菲,材质可以考虑的话3D 完美
3.想办法激光烧结吧

激光烧结的话,这些连接件的成形也要开模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工中心比较费劲
2.三D 打印金属的费用不菲,材质可以考虑的话3D 完美
3.想办法激光烧结吧

3D打印一小时1200元,大概需要50h。成本大概在60000左右。激光烧结报价8-9w。

网友(点评):
这些人都是抢劫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搞得这么艺术,实用点不行吗? 领导拍脑门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艺术感,给设计者点个赞。

谢谢,做这个零件花了一周的时间。主要是上面的麦克风点和摄像头点位置是固定的,而且所有的点位不对称,不均布。曲面建模还需要向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的不行么?这个很适合3D打印啊

实在不行前期就先打印一个塑料的,大概在3000-50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烧结的话,这些连接件的成形也要开模做吧。

激光烧结想要一体出来。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一个芯模,完成后再把芯模去掉就可以。

可以详细介绍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点到了哈

网友E:
声相机阵列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声相机阵列用的吗?

检测噪声用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