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塑料的热变形性

楼主(2016-08-29):
    现需用到一些工程塑料,比如PTFE、PA66,PA12,POM,ABS,PP,但使用工况是医疗器械需要135°高温高压消毒20分钟,次数500次一年,想知道能否使用,主要担心精度高的话,热变形影响精度,精度在0.05mm-0.10mm,查了一下各种材料的热变形温度,但是没说会变化多少,不知道有没有前辈知道,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A:
1.你这工况下估计器械本身很难保证你这精度
2.如果是单独的几个零件PPS放心去用

网友:
POM肯定不行

网友B:
查询各种材料的线膨胀系数,一般厂家会提供材料的线膨胀系数的,自己计算比较一下。也可以考虑PEEK,PAI,PI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工况下估计器械本身很难保证你这精度
2.如果是单独的几个零件PPS放心去用

1、机械本身很难保证是什么意思?加工不到?
2、PPS可以用在医疗器械上吗?

网友C:
试试赛钢

网友D:
路过,我明天帮你问问

网友E:
如果发生热变形了,说明零件已经损坏了,那变化多少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询各种材料的线膨胀系数,一般厂家会提供材料的线膨胀系数的,自己计算比较一下。也可以考虑PEEK,PAI,P ...

线膨胀系数是指从它的热变形温度开始算还是比如说我135°就直接按135°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发生热变形了,说明零件已经损坏了,那变化多少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热变形的量不大,可以使用的话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过,我明天帮你问问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赛钢

赛钢不就是POM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膨胀系数是指从它的热变形温度开始算还是比如说我135°就直接按135°算,谢谢

一般厂家会给出。比如,厂家会表明在多少温度下,线性膨胀系数是多少。那么有形状尺寸,你就可以算出在这个温度区间,尺寸变化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