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标准螺钉里没有M7,M9,M11

楼主(2016-08-29):
如题,下午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
觉得是没必要分的那么细,比如你说的想要用M7的设计的时候用M6或者M8就行了

网友:
这些不属于标准优先数系

网友:
国标GB/T 321,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还可继续问,为何标准轴承孔径从10起,12,15,17,20,25,30- -为何无其间规格

网友:
螺钉没有,可能是定标准时删除了。
但螺纹标准是有的:

网友:
呆扳手有了,若干年以后也许会出现哈。

网友:
我记得社区之前有一个帖子就是讲优先数系在机械中的运用,螺纹、粗糙度、油缸缸径什么 的都和优先数有关,不是随便来的哦

网友:
标准这东西,从大的方面来看应该这么理解,足够而不滥,毕竟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标准件多意味着储备也多,一旦废除标准就会造成大量的浪废。

网友:
优先数的应用可以用较少的品种覆盖交大的应用范围,例如螺纹的直径M6,M8,M10,M12,M14,M16,这样6个规格就覆盖了M6~M16的尺寸范围,如果不这样,那要多少个品种就很难说了,其实也是方便标准化和减少零件种类,降低制造成本.比如钻一个孔,如果做一个内螺纹,都按标准的比如M10等,那么在钻低孔时就只需一个8.5的钻头就可以了。否则都是非标的话,每次加工螺纹,工人师傅还得计算底孔的孔径,同时还得配合适的加工刀具,那样的话生产效率会大大降低。同时与之配合的螺纹还得自己制造,成本也会大大提高。
  所以说优先数系运用主要作用在于的通用化,标准化和系列化,以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效率,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网友:
因为是标准

网友:
哈哈哈哈哈,那是非标准的,用的极少。加工是可以加工出来的。搞机械尽量选用通用国标,成熟,稳定,成本低,可靠。

网友:
这个可以定做,,,包括非标轴承以及其它销套等等,,只要你不嫌成本高

网友:
非标的也可以做,但是标准的话主要是为了行业成本和行业效率考虑的吧

网友:
哎,我也纳闷儿了。M6的螺丝,咋就没有11m长的。。。。。。

我出差的这边,我跟卖螺丝的要14mm长的,人家说没有,那个数字不吉利!?

网友:
这个应该是数字里面的优先级确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