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行程问题

楼主(2016-08-29):
X、Y、Z (上面的Z、X标反了)

雕刻机的行程,是指主轴的运动长度吗?

例如4030的机子,Y轴:主轴刀具为原点、Y轴中心。Y轴左运动+Y轴右运动=30 (Z轴同理)
                           X轴:台面到主轴上升最高度 还是 进料高度?

感觉我的理解是错误的,大伙指点一下、

网友A:
主轴中心和端面的极限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中心和端面的极限行程

谢谢,这么说就明白了!

但是Z轴呢? 还有进料高度跟Z轴的关系

网友(点评):
Z轴端面啊

网友B:
我想你的坐标系标注错了!上下方向、沿主电机的主轴方向是Z轴!
资料:
雕刻坐标轴的方向取决于木工雕刻机的类型和各组成部分的布局,对木工雕刻机而言, 基本坐标轴为X,Y,Z:
—— Z 轴与主轴轴线重合,刀具远离工件的方向为正方向(+Z);
—— X 轴垂直于Z 轴,并平行于工件的装卡面,如果为单立柱铣床,面对刀具主轴向立柱方向看,其右运动的方向为X轴的正方向(+X);
—— Y 轴与X 轴和Z 轴一起构成遵循右手定则的坐标系统。

网友:
Z轴行程一般至主轴单元鼻端到工作台面的距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的坐标系标注错了!上下方向、沿主电机的主轴方向是Z轴!
资料:
雕刻坐标轴的方向取决于木工雕刻 ...

对头,遵循右手法则。

网友(点评):
机床类的一般都是这么定义,还有U,V,W轴与之平行的轴,C,A,B绕其转动的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头,遵循右手法则。

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