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路的相关知识

楼主(2016-08-29):
问题1:液压软管与液压硬管的公称直径是一样的吗?
问题2:公称直径13mm的软管与公称直径15mm的钢管怎样连接在一起?
如果有相关资料发我的话更好,谢谢各位的发言

网友:
很有意思,软管和硬管的规格都有区别的。

软管与钢管的连接,当然是通过软管上的接头与钢管的外螺纹连接的。

网友:
三通两通接头连接。

网友:
1,公称直径几无差别
2,变径接头转换

网友:
直径有差别的两个管子连接,用变径管连接。

网友:
1.这两个当然是不一样的啊,具体楼上已经说了。(其实想想软管和硬管物理性质不一样也应该猜到他们的公称直径不同了)
2.连接使用接头连接,只要接头的两端是对应的密封方式就行了,举例(我所在厂的例子)来说液压油从阀块出来经过液压油管,此处需使用接头一端为端面密封、另一端为液压油管对应密封方式的接头;气管有不同的规格,有外径8mm内径5mm的,也有外径6mm内径4mm的,这两种气管连接使用的是变径快拧接头

网友:
你这个是小变大,做法是液压软管(胶管)+胶管接头+变径接头+两面都是外螺纹接钢管的管接头+钢管

网友A(2017-02-04):
这两个其实可以直接连接的,一般软管说的是内径,硬管说的是外径,虽然是13与15的差别,不过除了壁厚的话,通径应该是一样的,具体看你的管子的参考标准了。
(图片为什么发不上来?)手打数据吧
比如选一个我手中常用的软管型号吧
派克422-8 软管内径DN12  12.7MM   可以选用的接头有多种形式,这里选择最简单的1CA43,对于该尺寸的软管这时候选择软管接头还少个数据,可选的有1CA43-12-8     1CA43-15-8 (M22*1.5)   1CA43-18-8  -8是软管尺寸,也就是422-8的-8.中间的12  15  18其实是硬管的尺寸,一般来说钢管都是说外径,你这里我就默认是15的钢管了。钢管的接头就不用说了吧,卡套接头,单卡,双卡的其实都差不多,就看各家产品了。我们代理的派克的产品,15的钢管卡套也是M22*1.5卡套接头螺母。中间用一个卡套接头来连接,在我们的系统是标准件来的,别家的产品因为刚入行,还没深入研究过,不过想来是一样的标准件来的,毕竟现在在搞参数限制的技术壁垒没必要,不是你把大家屏蔽了,而是你把自己屏蔽在了大家的圈子之外了。

网友:
软管说的是内径,钢管说的是外径,这两个尺寸通径应该是差不多的。
楼主说的这两个尺寸在连接的时候是可以直接连接的,
422-8的软管(我们的代理产品型号)软管内径DN12,公制是12.7mm.接头可以转接12,,15,18三种硬管,这里的钢管说的是外径。
型号是1CA43-15-8 公制24度锥内螺纹接头,通过一个15的卡套转接头,接硬管卡套螺母,可以直接匹配,15的钢管是轻型管,卡套螺母都是M22*1.5的。直接匹配,不用变径

网友(2017-03-08):
那你很棒哦!

网友:
可以查询机械设计手册液压部分,管接头相关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其实可以直接连接的,一般软管说的是内径,硬管说的是外径,虽然是13与15的差别,不过除了壁厚的话, ...

你好,我们单位用的就是派克的软管,我微信号18791172624  希望能加我好友  请教你些问题  谢谢

网友:
硬管转换到标准接头一般是两种过渡,一种是焊接、一种是卡套。转换过来之后就可以相应选软管接头和它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