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三轮上的板簧从中间折断,什么原因?

楼主(2016-08-29):
电动三轮上的板簧从中间折断,用户说,没有怎么用就断了。我们把同批的厂里的板簧做实验,承受两吨的压力,板簧完全压平,也没有断。到底是什么原因?各位大侠分析一下,是个体材料差异,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板簧材料:65Mn。板簧热处理硬度要求HRC43.

网友:
中间振幅最大,变形也是最大噢

网友:
断的这么齐,看来实验的次数需要增加。

网友(点评):
整齐的断裂,说明当时的力冲击比较大。

网友:
设计上的问题,除了承受静力,还需计算疲劳强度。在中间受应力最大,却开了那么大的一个孔,在长期交变应力下很容易就断了。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板簧的结构决定必须开口,如两边一样的结构,才能把几块板簧连接在一起承受载荷。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中间开孔是为了把板簧连接在一起承受载荷,如两边的结构一样。我们考虑也可能是疲劳载荷所致。

网友(点评):
这类结构要参考经典的设计,说实话,没见过板簧上开孔的,看看汽车的板簧结构,用绑的

网友A:
显微观察断口,看是是否是疲劳,尤其注意找到断裂的起点,看是否有材料缺陷。做金相,看是否有材质和热处理缺陷。查这辆车的使用,看车厢、轮胎、轴等相关部件,严查细节,看是否有严重超载。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我们发现断口材料疏松,可能有材料缺陷。

网友:
很明显,材料的问题,断一根可以说是个别问题,可是大家看,是两根一起断;在要么就是这一个地方的受力局部冲击应力异常大,这个就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了。

网友:
楼主是做什么的?前几天还问高速主轴轴承的润滑,记得还提到是上百万的设备,现在又做三轮车了?
这种减震弹簧板应该是挺成熟的东西了,买不到成熟产品?必须要自己做那多参考一下成熟产品。
用2吨的压机,是缓慢压平吧,跟实际使用情况差别太大,不能说明问题。
另外,是不是材料硬度越高,也就越脆?

网友(点评):
谢谢关注,非标机床是我们另外一个产品的系列,电动车也是我们的产品。我们是外购板簧,应该是材料越硬,脆性越大。

网友:
从中心孔断裂大多都是钢板与车桥固定螺丝没有紧固到位。从钢板固定螺丝以外断裂的才是超载或是钢板弹簧的原因。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我们检查了,固定螺丝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超载应该是主要原因,其次这个断裂在开孔的位置,可能这个设计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里必须有孔,便于把几片板簧连接在一起受力。

网友(点评):
通常这样断裂时中心螺丝也已经变形。固定螺丝不松动的话,中心螺丝是会完好无损的。这种螺丝不光在出厂时要扭紧,行驶(载重)几十公里就得加固。

网友:
质检没把好关

网友(点评):
质检也只能是抽检。

网友(2016-09-29):
个人觉得板簧应该是在靠近中心位置是用螺栓固定,两端用锁扣锁住,这样可以减少板簧不同半径产生的相互约束力,起到更好的减震效果

网友(点评):
学习了。事实上,结构的确是在在靠近中心位置是用螺栓固定,两端用锁扣锁住。

网友:
板簧设计成中间平两端翘,这样既方便固定,又不至将疲劳载荷传至中间的固定孔位置!

网友(点评):
尽管如此,板簧还是从中间断了。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问题咯,因为中间平的话基本是可以忽略载荷了啊 , 板簧中间要平,下面的承托也有一定长度的话应该不可能断的, 另外你们做这类东西最好有自己的疲劳实验机

网友(2017-03-19):
引用 网友A:
显微观察断口,看是是否是疲劳,尤其注意找到断裂的起点,看是否有材料缺陷。做金相,看是否有材质和热处理 ...

我靠。回答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