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系统的学学理力 材力,高数看了这些够不够用

楼主(2016-08-29):
现在有四本书想学习,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设计基础、机械设计原理,里面都会涉及到一些高数公式,暂时我是先看的高数,那些还没开始看,想问问学过这些的朋友,我高数看完前五章了,现在去看这四本书的话,能不能看懂?主要就是能读懂里面的公式就行

楼主:
因为我手里现在没有那几本书,先打打高数基础,朋友们给点建议,就这四门需要用到的知识点,我应该把数学学到什么程度

网友:
理力 材力,多看有益,高数用到了再看。

网友(点评):
嗯,周末去买几本书回来看看能不能看懂吧

网友A:
说真的,我现在遇到一个微分方程,让我解我是解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到不一定非要会解,主要是能理解就行

网友:
高数看懂了,通了再看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比较轻松!否则很容易被卡住!

网友:
传统上大学机械专业的课程编排一般规律是:大一、大二,基础理论课,高等数学,物理,理论力学等;大三:技术基础课,机械原理,机械零件,材料力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金属工艺学……。大四:专业课。你可以参照这个顺序排一下。

网友:
机械设计原理,麻烦朋友告诉下书名,谢谢。

网友:
微积分学精再说吧

网友:
还有微分。

网友:
微积分,材料力学用到

网友:
在下就是学力学的,许多东西记不太清了,现在就只觉得理论力学导数用的挺多,材料力学一元积分用的多,多元微积分好像没怎么用过。楼主如果想学多元微积分部分,推介高孟翻译的多元微积分,百度就可以找到,里面的导数积分梯度等讲得比国内教材形象多了。还有他翻译的一元微积分,我没看过,不过应该也不错的,如果你想学精微积分可以去看看。

网友:
还是把这13章都学一下, 再看专业书。无穷级数可能在机械专业书里不需要, 两门力学课程涉及到微积分的内容会多点。

网友:
应该可以看得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我现在遇到一个微分方程,让我解我是解不出来的

高等工程力学当时都哭了,全是变换,A4纸满满写了一篇多没计算对,再看看旁边同学的计算结果,每个人都不一样,瞬间轻松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等工程力学当时都哭了,全是变换,A4纸满满写了一篇多没计算对,再看看旁边同学的计算结果,每个人都不 ...

大学没学好,现在只能哭

网友:
高数上下册都得看,高数多花点时间,看其他书都会比较快

网友:
要想系统的学习,高数一定要学了,不然后面的无法计算。但现在有了三维软件的受力分析功能,可能对这个人手计算有点弱化。

网友:
先看到微分方程,够大部分入门的了,材力和流体后来不可避免的用到偏微分。

楼主:
谢谢,谢谢各位的回答,其实正常就是应该全看完的,但主要LZ最近看中了一家单位,要求了解有限元分析,想为面试做做准备,能达到面试的标准,能进去的话,以后就可以详细的学习了  也有时间了

楼主:
这家单位有专业的有限元分析岗位,但也要求设计自己懂,可以不用那么深,但我觉得材料力学怎么也得看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