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工件去毛刺飞边用什么样的磨头?

楼主(2016-08-29):
我想做个去毛刺机,工件是滚筒洗衣机的圆门框,但是边沿有毛刺飞边。  考虑用三坐标直线模组,末端使用直流电机主轴带个磨头。但是不知道该使用什么样的磨头,请各位大侠指教!

边缘毛刺

边缘毛刺

网友:
看过模具厂里的样品出来后,工人用美工刀修一下。

自动除毛刺飞边还没见过,关注下。

网友:
竹制品很灵

网友:
有去毛刺专用的旋转锉。

网友A:
塑胶飞边打磨不太好,容易花,用刮刀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胶飞边打磨不太好,容易花,用刮刀刮不错

现在一般都是手工刮的,不知道机械手刮效果怎么样?

网友:
来涨姿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一般都是手工刮的,不知道机械手刮效果怎么样?

机械手刮刀的话,刀头部分加点柔性连接可能会好用点

网友:
综上所述,应该只能用刀片刮了,因为打磨会花;而且这个机械自动来刮还不好搞,人手刮又麻烦。

网友:
好像只能用美工刀刮,用机器自动搞得话,要考虑塑料生产中产生的变形因素,估计不太好搞

网友(2018-12-14):
楼主有什么办法解决的

网友:
这个话题竟然是2年前的。
可以用干冰清洗的方式来去除披锋毛刺。

网友(2024-02-2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