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回转低转速机械密封的泄露

楼主(2016-08-29):
机械密封在很多场合都会运用到,比如石油化工等。就目前来说,常用的机械密封油采用弹簧式的,还有采用波纹管式的。密封表面一般采用WC or SiC。在运行过程中,这两种材料特别耐磨,一般不易损坏。机械密封一般采用光带检验法。而且,一般认为机械密封低速运转的时候,不会造成重大泄露,比较可靠,这是一些机械密封厂的观点。

以上是背景知识,但是,实际上的结果呢?我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并非如此。机械密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承受外压,最高转速是10r/min.在使用过程中,还是出现多起漏水现象。

在这次的低速使用过程中,转动的时间是非常少的,主要是静止。按照一般来说,机械密封这时候的密封性能应该是最好的,但实际上,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静置)有的密封泄漏非常厉害,几个月时间就把几百毫升的空间给泄露满了。和理论明显不符。

此次使用的密封式镶装、弹簧驱动的密封。也就是动环和静环的WC环镶装到不锈钢环的内圈里面,过盈配合。两个环材料相同拆卸之后无明显磨损痕迹。零件安装前做过自然时效,出场检也合格。但是就是泄露了。很奇怪吧!

目前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因时间问题,还有些过程没有描述,部分回转,水下的密封,有泥沙,还可能有腐蚀,需要严格的密封,但是找不到其它的替代品,所以目前只能用机械密封。后面将继续对现象进行跟踪,机械这个问题。也请各位大虾能够说出自己的观点,一起交流。

补充内容 (2016-8-29 22:56):
泄漏,打错字了,抱歉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o型圈,格来圈,斯特封之类,温度高了可以不考虑

网友(点评):
斯特封好像对轴的要求挺高的

网友(点评):
对光洁度是有要求,反过来想,光洁度高了,摩擦就笑了,电机就可以选功率小的

网友(点评):
斯特封是往复运动用的,旋转运动和往复运动的密封要求并不一样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这边斯特封就是直线往复运动,确实不是单纯地旋转运动,

网友B:
有泥沙只能考虑多重迷宫加填料,或者机械密封腔加高于密封介质的压力。

网友C:
搅拌机的浮封环密封感觉还比较好,封住混凝土不泄露,搅拌机转速每分钟几十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o型圈,格来圈,斯特封之类,温度高了可以不考虑

在地表水中使用,往往还还有泥沙,O型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搅拌机的浮封环密封感觉还比较好,封住混凝土不泄露,搅拌机转速每分钟几十转。

你们的允许泄漏量是多少

网友(点评):
基本没有泄露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泥沙只能考虑多重迷宫加填料,或者机械密封腔加高于密封介质的压力。

设计空间有限,只能是想一些巧妙结构。

楼主:
我在想,有哪位大侠比较了解,可以给出一个较为实际的机械密封品牌排名,大致说一下特点。有自己熟悉的,也可以推荐一下,慢慢的讨论,越讨论越明。

网友(点评):
低速为什么用机械密封呢,为什么不缠几圈盘根,又便宜又省地,就是常得紧紧换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地表水中使用,往往还还有泥沙,O型圈不行

那确实是个问题,如果能解决前面过滤问题,自然O型圈也就可以用了

网友D:
机械密封出现泄漏,原因应该是工作介质中有颗粒状物质的砂子,运转中进人摩擦间隙腔,损伤动、静环密封端面。

网友E:
有沙子对于任何一种密封形式都不是好事儿,可以试试盘根、泛塞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密封出现泄漏,原因应该是工作介质中有颗粒状物质的砂子,运转中进人摩擦间隙腔,损伤动、静环密封端面 ...

其中有一例就是表面进入沙子,然后把密封面撑开了,几个小时,进去了几十升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沙子对于任何一种密封形式都不是好事儿,可以试试盘根、泛塞封。

这个在我的另外一款设备中应用了,格莱圈盘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确实是个问题,如果能解决前面过滤问题,自然O型圈也就可以用了

O型圈密封做旋转密封的寿命不行,会出现橡胶切割轴的问题,特别是内外压差较大的时候,自密封产生的压力会加剧这种切割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们的允许泄漏量是多少

我的一年也就几十毫升,而国标好像是5ml/h

网友:
机械密封不怕一直旋转,就怕静止。静止产生静吸力,动环和静环被吸住了。当动环运动时候,静环被吸的跟着动环旋转,产生强大的扭力,当扭力大到一定程度,动环和静环被分开的一瞬间,产生泄露。

网友F:
还有一个问题,你好像使用出现错误了。在含沙的环境中使用机械密封,应该把机械密封装在一个密闭的油腔中,使用双端面机械密封,可确保万无一失。你是使用单端面的机械密封吧?机械密封就直接放在含沙水中。你这种使用方法,是被绝对禁止的。

网友:
机械密封,转速不是直接因素,需要看线速度和压力

网友G:
泥沙中的密封,可以参考推土机的支重轮密封,它每天都在泥沙中工作,轮里面有一升机油,几年都不渗油。是金属锥形密封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我的另外一款设备中应用了,格莱圈盘根+

那就试试这种

网友(点评):
谢谢,能够提供一些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个问题,你好像使用出现错误了。在含沙的环境中使用机械密封,应该把机械密封装在一个密闭的油腔中, ...

是单端面密封,很容易进入砂子把密封面撑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泥沙中的密封,可以参考推土机的支重轮密封,它每天都在泥沙中工作,轮里面有一升机油,几年都不渗油。是金 ...

谢谢,我找资料看看

网友:
上传了,自行下载吧

网友:
文件有点大,留下邮箱吧

网友(点评):
我的邮箱:hyhnch.student@sina.com,谢谢大侠

楼主(2016-12-10):
最近看到有一种密封件叫做泥水油封的,有了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