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盘投射机构如何设计

楼主(2016-08-29):
想要设计一个飞盘投射机构,把飞盘投射到一个柱子上的圆盘上,难点在于如何平稳地使飞盘落在上面,而不是传统比赛中的击中目标,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你得反复尝试。

网友:
搜索一下《飞盘弹道学》看有没有?如没有自己建立一个。

网友:
飞盘自动飞出机构,应该有这种东西啊;记得在奥运比赛中,应有射击飞盘的项目,由弹射机弹出飞盘,选手用枪打中目标。

网友:
“一个柱子的圆盘”长啥样?为什么会有这个需求,学校竞赛?

如果说扔个重球,距离近点可以忽略大气阻力还好说。直接按抛物线计算就行了。飞盘跟球唯一的共性就是投射后不能管,所有的实时控制、负反馈之类完全用不上,因为飞盘上面没有装任何控制装置,飞行过程中又有空气阻力、自转、周围空气扰动之类的复杂因素作用。想要在投射前就把所有因素全部预测准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允许你在飞盘上装电池和控制面吗?

网友:
我认为应该多做实验确定投射的位置及初速度,而且初速度要小,以免抛到平台上再弹起来。而且圆盘最好不要直射出去,以抛物线的形式抛出去。射出去容易射远了,抛射能够提高精准度。鄙人新手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