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板链张紧调多紧合适?

楼主(2016-08-29):
求助各位大侠,如题,输送板链一端是驱动链轮,另一端是可在导轨上前后滑动的轴承,利用弹簧的弹力张紧,请问这个弹簧我应该调多紧合适?

网友:
这东西还是用螺杆顶紧可靠点吧,弹簧用久了会松弛的

网友:
弹簧力要靠经验,我看这样:你把载荷加到位,弹簧调到你一只手用力压输送带,仍然能符合预期,然后把弹簧变形长度测一下。结束后再调30%变形量。

网友:
一般链板很少靠弹簧张紧的,除非是一些轻载的,螺杆调节,底部加链板托条比较稳妥

网友:
用弹簧可以补偿链条的形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