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创建的交点,被约束拐的乱跑?

楼主(2016-08-29):
如下图
红圈里的点本来是大圆和草图平面的交点,
然后 交点和小圆“点在线上”约束的时候总是点跟着圆跑?约束的时候先选点、还是先选圆结果都一样。
我是看唐康林的教程做的,他做的时候是圆跟着点跑。

如何操作呢?

网友:
点没固定。

网友(点评):
我看唐康林的教程里,他操作的时候也没固定点啊。

网友:
可能软件本身,UG不会

网友:
你的大圆有没有满约束,如果满约束了,那么你的大圆就不会动,约束那个点就是圆上跑;如果你的大圆没有满约束,那么你的大圆会跟着点跑。

网友(点评):
刚才重新看了下,大圆是全约束。找了个办法,先求交点后插入草图就可以了。

楼主:
找了个办法
先求交点,然后插入草图,这样点就不动了。
可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