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Z轴行程问题

楼主(2016-08-29):
大家好,小白我又来了!最近问题有点多,因为想知道很多相关的知识。

如图:Z轴的的行程是不是由这里决定的呢?例如6090的机子  X60  Y90  Z125  这里的距离是不是就是125MM?

或者在设计加工的时候这里是不是该预留一点位置(例如125的行程,实际为130),防止撞击。

还有就是限位,好多人说有没有无所谓(裸奔)!但我觉得有总比没有好,以防万一。

可是限位开关应该装在哪些位置呢?用怎样的限位开关比较稳定些、

网友:
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设计丝杆行程的时候一般要有预留空间的,比如你说的125做成130。开关用接近开关,一般设置在靠近电机的一端

网友:
Z向有效行程为125mm,在设计时还应考虑好其他位置尺寸,比如复位位,防撞位等位置尺寸。要加上这些尺寸来选择丝杆的实际长度。

网友:
行程开关

网友:
我推荐软限位(触电开关)+硬限位(机械防撞块)触电开关只是发出指令让电机减速 但减速距离也一定要预留并且保证减速停止时没有撞到机械防撞块, 只有触电开关没有防撞块不够安全万一软限位失灵丝杠有撞坏的风险,个人见解仅供参考哈

网友:
数控机床一定有坐标轴的行程限位开关的,普遍采用接近开关,也有行程开关,对机床进行保护;如果行程过大,碰到行程开关或接近开关有输出,系统报警,停止所有动作。

网友:
赞同liming07S说的,光电开关+硬限位,要考虑光电开关万一失灵的时候

网友(2017-02-21):
我看到的都是接近开关,因为便宜。

网友:
楼主自己做雕刻机??????

网友:
liming07S说的对,但是,正常来说,如果你的主轴部分重量比较大,需要在固定板限制的额外情况下增加硬限位。如果你的主轴比较轻,一般来说,固定板限制的话就够了。看你实际情况,你这种小机床,可以轻量化,你可以试试。仅供参考哈哈哈

网友:
同意6楼的意见

网友(2017-05-20):
便宜点的用行程开关,贵点的空控制器加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