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三轮摩托车减速时车把会摆动

楼主(2016-08-29):
大师们我想请教一下,我改装了一部偏三轮摩托车,提速时没问题,减速时车把会摆动,谢谢求解

网友:
是座姿高所以发高端版?

网友(点评):
从文字叙述里看不到几何图形,这问题就出在几何的不对称,提速与减速差异在于前轮拖曳距受力变异

网友A:
你说的摆动是什么状况?是不受控,无规律的摆振,还是有确定方向的偏摆?

网友:
反向制动,惯性克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摆动是什么状况?是不受控,无规律的摆振,还是有确定方向的偏摆?

无规律不定向摆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规律不定向摆动

前轮摆振。
1、查转向轴,前轮轴是否按规范装配,有没有松弛现象。
2、如果仅仅是制动时出现,查边轮制动力匹配。
3、加挎斗后转向系的结构参数变化导致自振频率变化,制动时共振。这个最专业,也最麻烦,需要上试验台架做专项试验并结合理论计算。瞎打误撞也许会碰巧,但很冒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轮摆振。
1、查转向轴,前轮轴是否按规范装配,有没有松弛现象。
2、如果仅仅是制动时出现,查边轮制 ...

挎斗加上以后只依靠发动机制动时车把左右摇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挎斗加上以后只依靠发动机制动时车把左右摇摆

3的可能性更大了。查查看现象是否发生在某个速度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