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工艺图表安装总是出现问题

楼主(2016-08-30):
总是出现“另一安装过程正在进行,你必须先完成那次过程,然后才能继续本次进程”。求大神指点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全部取消安装,在任务管理器里面找到安装进程也结束掉。再安装。            有些软件你关掉后,还是会在内存常驻的。。。

网友(2016-10-16):
貌似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7-01-31):
进入安装包,里面有个东西你点击卸载了  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点评):
谢谢 我安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取消安装,在任务管理器里面找到安装进程也结束掉。再安装。            有些软件你关掉后,还是会在内 ...

谢谢大神指点;我装上啦!!!

网友(2020-05-04):
我好像没遇上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