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实用!好的模具是这样清洗出来的

楼主(2016-08-30):
为保证模具正常使用,使各部份机能处于良好正常状态,延长模具使用寿命,提高工作效率与提升工作产品质量,特制订如下模具清洗操作规程。

一、吊装要求
严格按照“装模工操作规程”进行模具的安装拆卸操作。使用行车时保证起吊电动葫芦在模具的正上方(倾斜度在5度以内),严禁倾斜起吊引起模具突然歪斜倒造成模具型腔、水管、接头、分流锥、型芯等等功能部件损坏损伤。

二、清洗工具选择
根据清洗部位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清洗工具。模具型腔用铜刷铜铲、不锈钢带刷(禁用钢刷)、毛刷;模架模板等机构部使用钢刷、钢铲、铜刷、抹布、毛刷;水管电线、插头插座、限位开关等使用毛刷、抹布。

三、清洗前准备
清洗前需将模具水管、油管、气管进出口用抹布堵塞或将其口部朝下,以防清除清洗时铝渣、污染杂物进入。行程开关、插头等需将各电线进出孔密封,防止导电液体进入造成短路及漏电。

四、清除清洗
清除:用相应工具对模具进行清除,遵循自上而下原则清除模具上所有铝渣、油污、灰尘等污垢。告别注意不能磕碰划伤型腔型芯等各产品部位。
清洗:
①先用煤油对模具进行清洗,保证各直角凹槽孔等易藏污纳垢处无铝渣灰尘污垢,分型面、型腔、抽芯等滑动部件及模具外观清洁如新。
②后用压缩空气吹干模具,特别保证行程开关、插头部位干燥无积油。
③认真按第五项8-1标准检查模具各部位,有问题部件及时转到模具维修区进行维修。
④无问题模具吊装至保养区对导柱、导套、型腔、分型面及各部滑动部件涂防锈油。
⑤最后吊至“模具存放区”定置定位存放,并填写《模具装卸维修及保养卡》。

五、清除清洗时的检查
检查产品部:
①型腔、滑块型芯是否粘铝、龟裂、压塌、变形、崩块;
②型芯是否有断、弯、粘铝、崩缺等;
③排气道是否堵塞、粘铝;
④内浇品是否龟裂、增厚。

检查机构部:
①分型面是否粘铝、压塌;
②油管及水管是否泄漏、堵塞;
③顶杆是否断、弯、崩缺;
④复位杆是否形,长度是否一致;
⑤滑块动作是否到位、卡滞、自如;
⑥顶杆板、模座、限位块螺栓是否松动;
⑦导柱、导套是否变形、开裂、磨损过大、松动;
⑧配线是否撕裂、断开;行程开关、插头是否进水,行程开关各触点是否灵敏正常;
⑨吊环是否有裂纹,磨损过大。

六、维修好的模芯或型芯以及模座等必须经清洗擦拭干净后方可装配。

七、完成清洗的模具吊装至维修区进行点检、抛光,对损坏折断的型芯、顶杆等的损坏部位进行维修、维护、上油后,将动、定模合模后吊装至模具存放区。

网友:
楼主这第一条我就赞成,我们很多外购件就是在各种搬运过程中,摔,砸,磕碰伤的,小则影响装配精度,大则报废。

网友(点评):
值得收藏,借鉴

网友A:
用超声波清洗岂不更好

网友(2018-06-15):
引用 网友A:
用超声波清洗岂不更好

超声波清洗不环保。目前最环保的清洗工艺是干冰清洗工艺。比传统清洗方式更快速高效,无需拆卸,原位清洗,节省人力和时间成本,干冰颗粒在撞击时升华为气体,不会产生二次废物。目前已经运用在很多模具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