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件热处理

楼主(2016-08-30):
      最近小白在设计零件时,遇到一些困惑,在出零件图纸的时候,技术要求里会写一些热处理的零件,比如调质处理HB220-250,淬火处理HRC44-48,一般我会认为是在提高硬度和力学性能,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样的零件需要热处理,热处理到什么程度,我要求HRC44-48可以,那我HRC32-36就不可以了吗,这个要怎么计算,或者要看什么方面的书,需要考虑什么东西,楼主小白,没人询问,在这问问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看关于热处理的书,也可以看机械设计手册,中碳钢需要热处理,35钢以上,低碳钢没有必要热处理,受力大的比较重要的零件需要热处理,淬火主要是提高硬度,提高耐磨性。

网友B:
1.确定你需要的力学性能,热处理是对应材料不同的性能的,硬度不同力学性能有差异,再者你是否关心所使用材料的金相组织;
2.你的零件在装配后需要达到什么样的工作条件,相配合零件的硬度也应考虑(一般硬度要有差别,否则容易咬合),已确保耐磨程度、寿命等。
总之是与你的设计要求有关系的。你需要什么样的结果,就要要求热处理达到相应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确定你需要的力学性能,热处理是对应材料不同的性能的,硬度不同力学性能有差异,再者你是否关心所使用材 ...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确认这个东西,比如说我需要耐磨零件,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热处理能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B:
你要明白你的要求啊,如果自己设计的产品都不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样的零件来匹配,或者说不能深入了解计算清楚自己需要的零件的工作条件,很多的选择全都成了无的放矢、随心所欲、天马行空了.....

网友C:
不同热处理硬度对应的组织是不一样的,不同组织对应的力学性能也不一样,所以别看差了几个HRC,可能组织完全不同,有些组织脆性大,而你瞎标,偏僻选择了该区域的,而你要求的零件韧性好,你说能不完蛋吗。不过热处理这东西比较麻烦,没看书,别人瞎扯几句你也没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同热处理硬度对应的组织是不一样的,不同组织对应的力学性能也不一样,所以别看差了几个HRC,可能组织完 ...

楼主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明白你的要求啊,如果自己设计的产品都不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样的零件来匹配,或者说不能深入了解计算清楚 ...

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感觉天马行空,抄别人的图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又没人问,比较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热处理硬度对应的组织是不一样的,不同组织对应的力学性能也不一样,所以别看差了几个HRC,可能组织完 ...

换句话说,我知道需要耐磨,但是不知道需要耐磨到什么程度,比如淬火,渗氮都可以,那么该怎么选择

网友(点评):
渗氮和表面淬火都能满足的话,那就看经济条件啦。当然选择便宜的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关于热处理的书,也可以看机械设计手册,中碳钢需要热处理,35钢以上,低碳钢没有必要热处理,受力大的比 ...

比如说我需要硬度,但是可能36HRC就满足我不知道,我可能会标44HRC,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D:
完整说出你的工况,让别人分析你的耐磨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什么跟什么配合耐磨,直线轴承和轴?还是气缸浮动接头
你的设备要耐磨到什么程度,保用30年?还是只管3年
配合两个的材料是什么,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整说出你的工况,让别人分析你的耐磨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什么跟什么配合耐磨,直线轴承和轴?还是气缸浮动 ...

我不是想问您该给多少硬度,我更想知道应该怎么给

网友E:
看书吧,你这问题说不清道不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想问您该给多少硬度,我更想知道应该怎么给

你不说具体的东西,人家就只能扔给你一本手册不同的要求,就有不同的来源

机械很多是经验积累,如果有公式套,可以算,那你说为什么我国的钢材怎么一直都练不好呢

网友F:
你得了解你需要设计的东西是做什么用啊,比如高碳钢退火  中碳钢正火为了改变其切削性,焊接件退火或人工时效,为了消除内应力,中碳钢调质为了综合提升力学性能,低碳钢渗碳淬火为了提高表面硬度耐磨性而保持心部韧性等等,拿中碳钢调质来说,得到的是回火索氏体,它的硬度就是那样一个范围,不同热处理达到的硬度值,机械手册上都有,按你想达到的要求给就行

网友G:
刚入行时各种选择是困惑的,建议多看设计手册和禁忌手册,里面有理论及实际经验介绍,当然专门有特别要求的零件还得问专门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书吧,你这问题说不清道不明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入行时各种选择是困惑的,建议多看设计手册和禁忌手册,里面有理论及实际经验介绍,当然专门有特别要求的 ...

好的,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得了解你需要设计的东西是做什么用啊,比如高碳钢退火  中碳钢正火为了改变其切削性,焊接件退火或人工时 ...

谢谢指教,感觉浑身都疼不知道治哪了,只有那疼的厉害先吃点药了

网友:
起初可以先参照同类零件的图纸要求标注,慢慢学习,这就是经验和积累。

网友(2016-11-08):
需要有经验的积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