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老出这个提示,大家看怎么去掉它?

楼主(2016-08-30):
我的软件最近出现这个提示,有高手可以去掉他吗?
应该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
占个位置。好增加说明

网友:
应该是某个插件引起的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我再试试。

网友:
估计是不小心把那个默认关闭的提示框打开了,所以你一改尺寸他就提示,而本该是默认不提示的。

网友(点评):
可能吧。不过我已经恢复系统默认了,依然不起作用。

网友:
看样子是VBA的事,你使用了宏命令了吗

网友(点评):
平常用。用完就关了,出问题时没有开宏命令。

网友:
只是在修改尺寸的时候出现吗?还是别的操作也有出现?

网友(点评):
只是修改尺寸时,才会提示。并且需要点3此 OK 才可以过去。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以前我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