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是什么阀

楼主(2016-08-30):
这个是个液压站阀块,符号如图,品牌是油研的,这个阀大家通常叫做压力检测阀 同一个位置有两种阀 模样大体一样,白色那个,求教这是个什么阀,有什么作用

网友:
有了铭牌,只需要把型号百度一下就知道是什么阀了,然后再看看铭牌上的符号,下次就记住了

网友:
叠加减压阀

网友:
   这个是 叠加式减压阀  当B口工作时 起减压作用

  6通径 最大流量35L/min 最高压力31.5MPa

网友(点评):
楼主你要的都在这,补充;油研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