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直线轴承求助

楼主(2016-08-30):
     小弟在做一款类似升降台的结构,驱动方式是滚珠丝杆配合两侧的光轴,带动平台上升。 现在在选法兰直线轴承的时候有一些疑惑, 法兰直线轴承一般法兰位置都在直线轴承的末端, 今天偶尔翻找淘宝,发现还有法兰位置在中间的,还有法兰位置在一侧的(离末端还有几mm的距离)。

  请问大神们 ,这些法兰位置都中间或者在一侧的, 跟普通在末端的有什么区别吗? 还是各自有着不同的优缺点来应付不同的场合呢?

网友:
这要看你丝杆多长喽,长则需要,放在一侧估计是为了让位

网友:
定心用的。

中间法兰 两侧受力平衡性好,载荷和空间比较分散。

网友:
中间优先吧。

网友A:
这东西最好只受轴向力,法兰在哪有啥关系,在那侧无非是为了结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最好只受轴向力,法兰在哪有啥关系,在那侧无非是为了结构考虑。

谢谢回复, 因为除了轴向力之外,还有径向力存在,所以想问法兰在中间位置会不会比其他位置的使用效’果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