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凸轮离合问题

楼主(2016-08-30):
最近正在设计类似打捆机里面的离合装置,资料上不是很清楚,网上也查不到什么,求大神指教!!

清晰度很差,感觉是个径向拨杆控制离合器齿轮转一圈又复位的装置,再求大神指教!!!

网友:
凸轮离合器分径向和轴向二类啊。

楼主:
嗯嗯,应该是轴向的,能不能提供一个比较清晰图解链接一类的啊?

楼主:
嗯嗯,应该是轴向的,能不能提供清晰图解链接一类的啊?

网友:
我也曾经测绘过一种打结器,是德国进口的,但是生产出来后,实际的效果很不好呢!在打捆设备中好像打结器是一个很关键的。

楼主:
是啊,我这边打结器还行,就是离合还没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