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BOM表导出的表不显示简略图

楼主(2016-08-30):
我做了一个装配,在装配环境下,从BOM表导出一个表格,里面不显示简略图,是软件没有这个功能,还是我的操作不对,请大家指教!

网友:
BOM表简略图?  不知道你这个简略图是指什么

网友(点评):
请看3楼

楼主:
这是从BOM导出的表格,缩略图不显示

网友:
是软件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可以显示的,需要安装个插件

网友A(2019-04-20):
https://modthemachine.typepad.co ... humbnail-image.html
插件地址如上,是老外开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modthemachine.typepad.com/my_weblog/2010/02/parts-list-with-thumbnail-image.html
插件地址如 ...

现在(2019年)再说这件事,就是另外的结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2019年)再说这件事,就是另外的结果了.

陈老师好,今天用电脑上的inventor 2019试验了,确实是您这种情况。但是如果零件是外购件或者多实体建模生成的零件就没有显示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软件不支持,还有陈老师我想知道最高效的inventor机械设计是哪种办法?网上有说采用多实体建模,还有一种是跨零件投影的自适应设计,这种我是在装配部件中新建零件,然后用到了投影,我们公司的设计人员大多是这种设计习惯,还有一些同事就是单独新建零件,然后再在装配体中装配。但是有次自适应出现了我没发现的错误,结果造成实际装配不上,所以在想有没有更有效的设计方法,还请陈老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陈老师好,今天用电脑上的inventor 2019试验了,确实是您这种情况。但是如果零件是外购件或者多实体建模 ...

这些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建议看看我的书,我能说的都在里边了

网友:
高效的设计,当然是自上而下(TDD)了,先从骨架开始
修改方便,出错少

网友C(2019-11-18):
我的2018 版本怎么出不来简略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2018 版本怎么出不来简略图

反正这两年才弄出缩略图来了。

但,至今,导出到EXCEL的表格,你来编辑,比如删掉或复制黏贴某个零件行,会偷偷摸摸地跨行删除或跨行复制黏贴。

而且,我还没找到规律。

网友(2020-03-07):
陈老师:请问,我使用的是2020版,怎么导出BOM表没略图呢?找不到原因,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导出的Excel BOM表的表头中没“缩略图”这一项,怎么回事?

网友D:
2020版,通过摸索,能导出带缩略图的BOM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20版,通过摸索,能导出带缩略图的BOM表了。

很奇怪。。。

我是啥摸索都没干,安装了就能导出缩略图了。。。

只是,在EXCEL表里编辑整行,这个缩略图就很不安分。。。

没办法,目前Inventor的研发队伍,对EXCEL的了解,跟我这个文科出身差不到哪里去。。。(好像写错一个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