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成套到底是怎么加工的,感觉像是冲压

楼主(2016-08-30):
这三种零件,求老司机解惑,对这种东西,怎么加工。
谢谢!

网友:
怎么也得把材料和尺寸给出来吧

楼主:
第一个是合金钢
第二个和第三个是黄铜

网友:
黄铜红冲,合金钢看材料,20系列冲压,高碳类,只能切削或烧结。

网友:
冲压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
硬质合金烧结表示精度和强度毫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