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三维转dwg格式求教

楼主(2016-08-30):
sw三维转dwg格式后,图纸线形颜色都是白色,有没有转换线性颜色和图层的设置,还有转换后还没有中心线,如何设置中心线那?、

网友A:
如果想让solidworks转换后的dwg图纸带图层,就需要
1 工程图模板已设置好图层
2 制作好图层映射文件
3 转换时,单击转换对话框中的选项按钮,设置制作好的图层映射文件的路径
这样转换后的dwg格式含有各种图层

网友(点评):
对,说的很好。

网友(点评):
说的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让solidworks转换后的dwg图纸带图层,就需要
1 工程图模板已设置好图层
2 制作好图层映射文件

谢谢大虾,我还是先反图吧,反完这一批再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让solidworks转换后的dwg图纸带图层,就需要
1 工程图模板已设置好图层
2 制作好图层映射文件

大侠真厉害,棒

网友B:
网上下载一个映射文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下载一个映射文件就行

谢谢大虾

网友(2016-10-13):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让solidworks转换后的dwg图纸带图层,就需要
1 工程图模板已设置好图层
2 制作好图层映射文件

貌似工程图不需要图层设置,我一直都是一个图层,映射时选择线型,效果好像还不错。当时这个东西可难死我了,设计时候用三维,领导审查要用二维,还必须是电子版,害我捣鼓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