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凸耳移动套是什么

楼主(2016-08-30):
请问有人知道三凸耳移动套是什么吗?我们做课程设计出的?

网友:
没听过。谁出的就问谁呗。

网友:
我的理解是:具有三个凸耳(凸耳的作用可能是用来固定或者传动)的移动套。如说错还请大神指点。

网友:
我的理解是:具有三个凸起耳朵(凸耳的作用可能是用来固定或者传动)的且能够移动的轴套类零件。如说错还请大神指点。

网友:
回复了两遍都不能显示,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