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力矩平衡的问题

楼主(2016-08-30):
各位大神,求解答

网友A:
你所谓的板在哪

网友B:
三点决定一个面,一般按三点支撑算,保险一些。重心偏离不多,可以按均匀分配算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的板在哪

就在那4个支脚上面,重心在右下方那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点决定一个面,一般按三点支撑算,保险一些。重心偏离不多,可以按均匀分配算载荷。

那三点支撑怎么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点决定一个面,一般按三点支撑算,保险一些。重心偏离不多,可以按均匀分配算载荷。

那如果重心偏离很多的情况呢,那应该怎么算每一个支脚的支撑力呢?谢谢

网友:
只要结果:见MISUMI样本后的技术参数《线性系统的寿命计算》

详细分析:百度《精密滚动直线导轨副工作台静刚度研究》

网友(点评):
说了直线导轨样本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点决定一个面,一般按三点支撑算,保险一些。重心偏离不多,可以按均匀分配算载荷。

如果不均匀分配该怎么计算呢,能否给出思路或者方程?

网友:
这个计算可以参照直线导轨的负载计算方式,具体可以寻找THK的样本,比较全面

网友:
上银直线导轨选型上有非常完整的计算过程,查上银样本去,
对了似乎一般的直线导轨样本样都有。

网友:
要解析解的话,这是个静不定问题啊,不是你想的力矩平衡的问题。1 \. m1 c5 p9 r+ }*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