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汽车电瓶可以做AC伺服电机的电源吗?

楼主(2016-08-30):
大家都知道汽车用的是24V直流电,请问各位大咖,可以带动AC伺服电机吗?,,,,,,,,比如750W的电机。如果能做,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要买什么东西或者怎么设置?

网友:
一般不能吧,否则逆变后输出的持续电流要多大,电池组也要多大啊。坐等大神分析

网友:
1.大侠这是要油改电吗?
2.多半不能。

网友:
ac就是交流伺服,配套的交流伺服驱动器都有额定输入的ac电压要求的,你用直流电怎么能直接驱动呢?

网友A:
明显的不能。24VDC直流电如何驱动AC交流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不能。24VDC直流电如何驱动AC交流伺服电机?

那请问坦克上的炮台是靠什么转动的难道手推的吗

网友:
不可以吧。伺服电机是交流的,对电压电流都有要求的

楼主:
坐等大佬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