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根平行轴实现正反转同步,动力源安装在哪根轴有区别吗

楼主(2016-08-30):
2根平行轴实现正反转同步,动力源安装在哪根轴有区别吗?

网友A:
两根轴一样安那根没有区别,不一样就安装在大的一根上。

网友(点评):
貌似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根轴一样安那根没有区别,不一样就安装在大的一根上。

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帮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根轴一样安那根没有区别,不一样就安装在大的一根上。

可以电话联系请教吗?我的联系电话:13921386887,第一次注册,不会操作,也不会充值

网友:
下面那根

网友:
安装在强度刚度比较好的轴上。

楼主:
正反转同步转动

2根相同的平行轴实现正反转同步转动,动力源安装在哪根轴都可以,有书本理论知识可以参考吗

网友:
查手册中齿轮及轴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