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压力试验的流体回路设计 压力控制

楼主(2016-08-30):
各位好,
我最近需要设计一个塑料壶产品的压力脉冲试验,
100℃的水流过壶体,壶体内经受35KPa或160KPa压力,两个压力停留2秒(35KPa)或3秒(160KPa),共2000次循环,
然后再看壶体的强度够不够。

因为压力很低,而且是水,所以好像不能用伺服液压系统。
而用气液增压泵的方式,好像相应速度又不够,要求的循环周期才5秒。
如果用变频恒压供水的方式,也有相应速度的问题。
如果用充入气体增压,响应到时快,但是流通的管路(不是封闭的),好像不好实现,而且不好做闭环控制。

所以,拿不定注意。请教各位试验回路的设计,尤其是压力的控制,动力的选择。
诚邀参与,不胜感激!

网友A:
压力脉冲试验台用过。
100℃的水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B:
     一个负压 一个正压   两个压力之间要进行循环工作  可能需要两套不同的供压系统

    楼主考虑的还只单单是一个正压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脉冲试验台用过。
100℃的水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是介质温度要求100℃

网友(点评):
那请问你的试验台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负压 一个正压   两个压力之间要进行循环工作  可能需要两套不同的供压系统

    楼主考虑的 ...

都是正压。默认都是表压。

网友(点评):
这样哦 我刚看以为是绝对压力 表压就简单多了 6楼办法也不错啊 看楼主要求什么精度了

网友C:
你设计好机构,计算好水的容量和高度A,加热水到A高度,此时杯子受到压力刚好达到35KPa,二秒后再加热水,一定量后(B高度),对杯子压力达160KPa,三秒后,放水回到A高度,停留二秒,不断重复。通过PLC控制二个水阀的开关,不断循环...

网友:
这个用比例阀控制一气缸,管路上加压力传感器,根据压力值控制比例阀大小。这个以前做过汽车水箱的压力测试机。小弟第一台设备就是玩过个。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正解,只是还用气缸做什么?还能找到一张配置图,原理图之类的吗?或者麻烦多解释几句。

网友D:
楼主你的水是封闭的还是流动的?这是个关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水是封闭的还是流动的?这是个关键问题。

工作实际上肯定是流动的。但是封闭的更好设计。只是老板要求是流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设计好机构,计算好水的容量和高度A,加热水到A高度,此时杯子受到压力刚好达到35KPa,二秒后再加热水, ...

谢谢。不过觉得不现实,1.6bar,要16米水柱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