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镶牙套的作用

楼主(2016-08-30):
        铝件镶牙套到底有多大作用?防止滑牙?但是牙套跟铝件不也是靠螺纹连接的吗?还有我不经常拆卸、感觉装牙套实际没多大效果,谁做过对比

网友A:
铝件易变形,好补偿,这是典型的机械结构,没什么好怀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件易变形,好补偿,这是典型的机械结构,没什么好怀疑的。

铝件是易变形,装牙套只能保证连接件跟牙套连接部分完好,但不能保证牙套跟铝件连接部分啊(经常拆卸除外)

网友:
牙套常用在电木的牙孔里面!

网友B:
应该是增加螺纹的强度。螺套与铝件虽然也是螺纹连接,但是他们是全程螺纹连接,全部牙都接触受力,稳固。

网友:
铝件攻丝易出废物,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C:
铝件硬度小,攻出来的螺纹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增加螺纹的强度。螺套与铝件虽然也是螺纹连接,但是他们是全程螺纹连接,全部牙都接触受力,稳固。

螺钉跟铝件也可以全程连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件硬度小,攻出来的螺纹强度不够。

你装牙套不是也要攻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装牙套不是也要攻牙

牙套不是带丝的成品?

网友(点评):
我是说 你装牙套 不是也得在铝件上攻牙?螺钉旋在牙套上 牙套旋在铝件上

网友(点评):
牙套可以压铆在铝件上,不是用螺纹连接在一起。要是也用螺纹的话就失去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