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阀类的选择

楼主(2016-08-30):
想问下各位社友,我在对液压系统各种阀进行选型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果有什么比较好的阀生产厂家也可以给我推荐下,3Q

网友:
先把你常用的阀一个个都搞清楚,从结构到原理,用一个学一个,慢慢积累。

网友A:
     液压元件最主要 也是最常见的两个参数 一个是 压力  一个是 流量

  国内常用的一般液压元件有 北京华德 榆次油研 上海立新  液压附件 有温州黎明 管接头 浙江永华

  楼主可以先找这些厂家样本了解了解

网友B:
找采购方便些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元件最主要 也是最常见的两个参数 一个是 压力  一个是 流量

  国内常用的一般液压元件有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采购方便些的好

好的

网友:
电磁换向阀,溢流阀,单向阀。。。。太多,找本书来看,结合某厂家的产品详细目录介绍。

网友C:
1、选择流量和压力;2、根据流量和压力选择连接件;3、选择安装减压阀、溢流阀或安全阀;4、考虑防止发生液压爬行现象。供参考。

网友:
还有考虑液压介质的化学性能和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选择流量和压力;2、根据流量和压力选择连接件;3、选择安装减压阀、溢流阀或安全阀;4、考虑防止发生液 ...

很有用,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