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检测

楼主(2016-08-30):
请教一下,为什么这个回路中需要使用两个压力传感器

网友:
我个人理解,一个在节流阀的前面,一个在节流阀与设备之间,它们的压力是不一样的,监测和控制也不一样。

楼主:
图可能有点问题,第二个传感器那边不是一个节流阀,是开了个小孔,ORIFICE,2mm的小孔

楼主:
顶一下,有人能帮我解一下困惑吗?谢谢

网友A:
上边不是标明一个是输入压力,一个是动态工作压力吗?

比如,提供的气源压力是4bar,工作压力仅需要1bar

楼主:
那这两个压力表显示的值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边不是标明一个是输入压力,一个是动态工作压力吗?

比如,提供的气源压力是4bar,工作压力仅需要1bar

那这两个压力传感器显示的值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显示的也不一样。要是气流是静止的,那么测得数值一样;反之,因为中间有节流,会产生压降,后面的那个测得的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