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轮脉冲发生器如何接线

楼主(2016-08-30):
请教这种手摇脉冲发生器可以不用模块直接接到PLC的IO点上吗?PLCX0-X7是高速信号输入,如果可以直连怎么接线呀

网友:
我理解和编码器原理相似吧,就是一个专用计数器
,在PLC里面读取手轮数值,看是正负的,然后作为脉冲发送给伺服电机

网友(点评):
另外我百度了一下手轮也可以与伺服驱动器直接连接

网友:
购买回来,说明书肯定有接线的说明的,放心。
举个例子:

楼主:
那直连的话梯图怎么画呀